在PADS LAYOUT里面走线时,怎样设置自动推挤功能

楼主(2013-04-17):
pads LAYOUT里面走线时,怎样设置自动推挤功能

网友:
pads layout 中无此功能,在pads router中才有

网友A:
pads layout 中有此功能, Tools->Design->Nudge  選上Automatic 就可以喲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 layout 中有此功能, Tools->Design->Nudge  選上Automatic 就可以喲

请问你试过了么,请自己试一试这个打勾可以么,反正我的PADS2007不可以

楼主:
确实是不可以!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A:
可以的,记得要DRP,DRO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记得要DRP,DRO是不行的

DRP也是不可以的,请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A:
DRP可以啊,一直在用,我用的是Pads 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P可以啊,一直在用,我用的是Pads 9.3.

你说的这个不是自动推挤功能,只是DRP模式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 layout 中有此功能, Tools->Design->Nudge  選上Automatic 就可以喲

那个是元件推挤。不是走线。LAYOUT走线无法推挤。

    对头

网友B:
    果断router走线比layout强多了,一键切换

    如果是集成一起多好啊!切换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router走线比layout强多了,一键切换

不是啊,切换知识点一个键而已啊,很方便的,我画PCB长期是切来切去,他们各有优势,不切不行啊,不过照你说的,只为了自动推挤,貌似也有,我给你看下,drp->拖动trace->无模指令SH,即可

网友(2022-06-27):
    學習一下,增加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