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片中的天线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04-17):
图片中的天线是用什么软件做出来的,用pads做了下午还是达不到图中的效果。

网友:
用AUTOCAD搞吧。或者用ADS作。
ALLEGRO中的有关于RF LAYOUT的相关菜单,也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
设置

先用CAD画好,导入,描线,或者设置成禁止布线,然后灌水。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用CAD怎么弄啊?

网友:
PADS可以做

楼主:
楼上的能说下步骤吗?我做的时候,同一网络之间的间距控制不了,手动去量的话就太慢了

网友A:
调整好格点,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好格点,很方便.

直线用栅格点好做,转角处是圆弧就不好量了吧。

网友:
用CAD搞,不会用CAD的叫机构的人搞出来,专业的很,自己再导入PADS改变属性就OK了,复杂的2D图形对PADS来说要命,对CAD是小菜一碟

网友B:
    这是做无线充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做无线充电的吧???

    是啊,有做过吗?

网友B:
    没有在板子上做,都是定做的线圈。

网友C:
不知道lz是否需要这种效果,方法:设置需要的栅格,全部走直角,对直角操作convert to arc

网友:
allegro也可以,方法,设置栅格,走线模式选,arc  9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lz是否需要这种效果,方法:设置需要的栅格,全部走直角,对直角操作convert to arc

在PADS 怎么操作?为什么我转不了呢?是在layout哪里还是router? 是鼠标右键选中网络 再右键选convert to arc?但我没找到这个选项哦

网友:
    还是在CAD里搞方便些

网友:
    有点搞头

网友:
    PADS,画矩形框框线,绕紧了,然后直角推圆弧

网友:
    pds不可以直接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lz是否需要这种效果,方法:设置需要的栅格,全部走直角,对直角操作convert to arc

试了这个方法不错,现在还有个问题:天线是同一网络,圆弧间的间距若过小,软件能通过设计验证检测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在板子上做,都是定做的线圈。

FPC薄,大部分我们也用线圈给客户做,FPC的效率达不到70%。

网友:
    在AUTOCAD里做,然后导入pads出GERBER是选上2D-LINE即可

网友:
    对,用PADS应该也可以,走直角线,然后倒圆角,然后再一圈一圈修改倒角大小。

网友:
    这个用cad画的吧

网友:
    這個在protel99se裏也可以做,cad導入,鋪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