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精确测量操作

楼主(2013-04-17):
     pads里面除了了用快捷键Q测量距离外,请问还有更精确的测量吗?比如我要测量两点的中心距离要怎样测量?就是有个十字光标自动识别点的中心点,这样就很快就以测量出来

网友:
到出dxf到autoCAD测量

网友:
我跟四楼想法一样

网友:
用测量工具啊。

网友:
目前,尚无明确解决办法,将格点设置尽量小,然后Q

网友:
如果六楼jimmy的方法还解决不了你的要求,那你就可以换软件或直接改行了!

网友:
尽量放大后再Q,这样的精度已经够用了吧

网友:
PADS里不是有专门的测量工具图标么,常用的一个测量垂直距离,一个测量水平距离,要想测量引脚间的,用FILTER选择第一个选项就行,不好意思,手机上论坛,没法截图。。。

网友(2013-06-17):
用这个工具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