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中symbol和pkgtype关联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我用dxdesigner画原理图,用pads画pcb现在有个问题就是,dxdesigner如何像logic那样通过part将cae decal和pcb decal关联起来。请路过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2013-10-14):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能理解,dxdesigner的2005版本,制作symbol 的过程,有没有哪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要去PADS板块问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