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新人求教

楼主(2013-04-18):
看spa2118的datasheet时,看到下面的一附图,想问问各位高手,82pf下面的63欧姆,9.5度代表什么?是传输线的参数吗,是的话用什么工具设计PCb上的走线满足这一参数。

网友A:
莫非是传说中的特性阻抗和相位传播延时?

9.5度大概就是相位滞后9.5度咯  这些都能自己算出来~

网友B:
被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传说中的特性阻抗和相位传播延时?

9.5度大概就是相位滞后9.5度咯  这些都能自己算出来~

特性阻抗可以用polar si9000算出来,请问相位滞后有什么软件或公式算出来,其值与传输线的长度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挡住了

没法子水印自动加的

网友:
这个方块肯定是段传输线,有了特征阻抗却没有时延,这里的用相位延迟替代了

网友:
相位滞后可以用传输长度与介质中波长的关系得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性阻抗可以用polar si9000算出来,请问相位滞后有什么软件或公式算出来,其值与传输线的长度有关吗

就是传输线长度有关   在传输线段产生的延时,就可以算出相位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