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里面怎么将已经覆好的铜皮某一部分进行挖空啊?

楼主(2013-04-18):
求大神赐教,小弟急!

网友:
    填充一块不同网络的铜皮,重新铺铜后再删除填充的铜皮。

网友A:
楼上的方法可以,但如果是异形的挖空或者需要多次重新铺铜,那就不方便了。
建议在铺铜所在层画无网络的line/track来挖空,line/track的属性里有个keepout的选项给打钩,这样就可以达到避开铺铜挖空的效果了。(跟放置keepout来挖空的不同点是keepout会造成其他层出现DRC,而此方法只对当前层有效,不会出现DR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方法可以,但如果是异形的挖空或者需要多次重新铺铜,那就不方便了。
    建议在铺铜所在层画无网络的li ...

这不是得画好线了一根一根线去设置?

网友A(2013-05-20):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得画好线了一根一根线去设置?

    选中你画好的所有线,按一下F11,在跳出来的PCB Inspector对话框里面把keepput打钩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中你画好的所有线,按一下F11,在跳出来的PCB Inspector对话框里面把keepput打钩即可。

为什么我按F11没反应呢?难道是我99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按F11没反应呢?难道是我99有问题。。。

哦,忘了楼主说的是99了,99不行,一根根改吧,也很快。考虑用下AD?你会再也不想用99了。

    让人蛋疼的99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忘了楼主说的是99了,99不行,一根根改吧,也很快。考虑用下AD?你会再也不想用99了。

    淡定,我就说,99没用过这个功能,现在也用pads了,pads用得还比较多吧

网友:
    不需要浮筒的用KEEP层先隔离再敷铜皮,99没有浮筒后能挖的功能,只能用其他层隔离下在刷新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