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3-04-18):
为什么在orcad16.3中找不到稳压二极管?
所有二极管都是一样的,没有稳压二极管那个???

网友A:
在 ORCAD 16.5 裡面是有的,放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oldlibs\DEVICE.OLB 裡面有  DIODE ZENER

所以 ORCAD 16.3 的應該是在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oldlibs\DEVICE.OLB 裡面有   DIODE ZEN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ORCAD 16.5 裡面是有的,放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oldlibs\DEVICE.OLB 裡面有  ...

哦,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