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安装问题

楼主(2013-04-18):
安装完之后,license生成并添加,打开时总是出现如图所示报错,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重新安装,把360之类的软件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把360之类的软件关。

已经这样做了,jimmy大神说是注册表有漏网之鱼,呵呵

网友B:
用魔方软件,清理一遍注册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魔方软件,清理一遍注册表就好了

谢谢,试下,呵呵

网友(2013-09-25):
想请教下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清理一遍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