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不出网表

楼主(2013-04-19):
新装的allegro 15.5.1软件,PCB和原理图都可以打开。
在原理图导出网表时结果,如下图:
见附件(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顺便问问)
大家帮忙看吧,多些!

网友A:
你自己把这个文件名写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有尝试过,但是点了“确定”后还是没反应。(没有输出)
而且, Netlist Files这个文件夹应该是自动生成:allegro文件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把这个文件名写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有尝试过,但是点了“确定”后还是没反应。(没有输出)
而且, Netlist Files这个文件夹应该是自动生成:allegro文件夹的。

网友A:
按正常操作是自动生成,这不是没有生成吗。

看setup中的配制文件看下,有没有指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正常操作是自动生成,这不是没有生成吗。

看setup中的配制文件看下,有没有指定位置。

路径有指定了,C:\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allegro.cfg,但是点击右边EDIT选项,显示参数错误(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在输出文件夹内:敲入allegro,还是不能输出网表

网友B:
请发文件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发文件上来

文件在别的电脑上是可以导出网表的,没有问题。
就是新电脑上新装的软件上导不出来

网友:
只是个网表存放的路径 自己点一下右边的...设置一下路径就是了

网友:
15.5版本有点老了,用15.7和16.3/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