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不能生成gerber

楼主(2013-04-18):
今天做块6层PCB,其中电源层(正片)不能出gerber,老是出现提示如图。弄了一天也没解决,等高手指教!!!

网友A:
你打开dbdoctor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dbdoctor检查看看。

dbdoctor 都check了好多次。

网友B:
出现这样问题,原因比较杂,不好下结论,哪里操作或设置不对。

把板子放上来,让别人试,说不定能找到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样问题,原因比较杂,不好下结论,哪里操作或设置不对。

把板子放上来,让别人试,说不定能找到问 ...

这是PCB文件,另外出gerber在cam350中发现板框变大1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PCB文件,另外出gerber在cam350中发现板框变大10倍。

版本太高。
16.2

网友C:
帮你生成光绘了,你说的情况没发生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的是1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生成光绘了,你说的情况没发生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的是16.6...

非常感谢,刚才把gerber文件import到cam350中看了下没什么问题,只是发现每层分3个文件。不知道是不是我的cam350版本太低(v9.1.2).另外不知道是不是我的allegro16.5有问题,刚才画了个简单的板子,能出gerber但导入到cam350中尺寸变大。还有我在physical中添加了过孔,走线时显示no available via。现在是一头雾水,本人刚接触16.5,以前是用15.7.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刚才把gerber文件import到cam350中看了下没什么问题,只是发现每层分3个文件。不知道是不是我的 ...

每层分三个文件是因为你cam350没设置。具体是那个忘记了。你查一下。。。。另外,你说的变大,可能是你的单位设置的问题。发给你的光绘下面有我的参数设置,你把那四个TXT文件放在你的文件中,再出一下看。(单位为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层分三个文件是因为你cam350没设置。具体是那个忘记了。你查一下。。。。另外,你说的变大,可能是你的 ...

多谢,刚才试验了下,出RS274X和4x00格式的是没什么问题,在cam350中查看也没有发现板子变大现象,单位还是mils。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出6x00.我用15.7时都是出这种格式的ger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