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谁用过PCBNavigator这个软件,靠谱吗?

楼主(2013-04-18):
请问各位谁用过PCBNavigator这个软件,靠谱吗?

楼主:
这个插件在工程变更的时很有用,可以直接用,不用ECO

楼主:
只是在低版本才能用

网友:
    没用过,只能帮顶了
!

网友:
    现在的ORCAD版本高了不能用了
还是用谁的原理图工具就用谁的PCB工具
这样方便些

网友:
    我经常用在orcad原理图生成powerpcb,,是在pads低版本中用的,可以随时更改更新的原理图,而不会更改其他的,,高版本应该就不需要了吧

网友:
    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