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相对时延1ps=多少mil?

楼主(2013-04-18):
我们做ddr之类的等长时,通常有个相对时延和传输时延,资料里面常说时延控制在+-2ps, +-10ps这样,真心求教怎么换算成mil?同时求教什么情况下要控制传输时延?

网友(点评):
1ps = 200mil 在intel 设置指南里说到,在 PCI CLK 里

楼主:
我自己用ALLGRO约束管理器里面的900mil的线传输延时135.6ps 折算一下 差不多是6.637mil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计算

楼主:
Implement fine length matching and insert multiple ground vias where signal traces jump layers. It is
better to use the delay matching option in ALLEGRO and one must include z-axis delay.   Typically, P
and N nets of differential pairs should be matched with a tolerance of +/- 2ps and the tolerance for all
other matched nets can be +/- 10 ps or more based on the timing margin computation.
那么上面这段话里面差分对两根线控制在+/-2ps 之内的意思折算一下是不是说控制在+/-10mil就可以了(平时我都是控制+/-5mil)其它的控制在+/-10PS之内 换算成+/-60mil(平时常控制在+-50mil)

楼主:
真心求教欢迎拍砖 同时共享一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走了

我表示英文不是很过关 只看懂了一部分,大侠看到好的见解分享分享

网友B:
    按  1inch/170ps   来换算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  1inch/170ps   来换算就行啊.......

那就是5.882mil/1ps了 1inch是等于1000mil吧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C:
    模糊算法是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糊算法是5MIL

嗯。。。谢谢分享经验值。。。  同时求教一下什么情况下要控制传输时延?

网友D:
    ps级的延时基本很难控制了,不光跟线的长度有关系,还跟整个布局,地平面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级的延时基本很难控制了,不光跟线的长度有关系,还跟整个布局,地平面都有关系

谢谢大侠的关注 不过我想表达的不是控制ps级的 是有时候看资料里面会写传输延时控制在1英寸的走线长度,我想问一下这个为何啊 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控制走线的长度啊

网友:
    走线长度控制跟芯片对信号的要求有关,贴别是ram这类对时钟和数据上升下降沿要求比较严的器件,一般都有一个最大长度要求。

网友E:
    這個算法應該有問題 , 因為訊號速度與材料的介質係數有關.
    訊號速度=光速 / ( 介質係數開根號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算法應該有問題 , 因為訊號速度與材料的介質係數有關.
訊號速度=光速 / ( 介質係數開根號 )

多谢大侠关注解惑,万分感激,只是目前我还没研究那么深,我暂时只是想知道一个比较靠谱的经验值,在设计中做个参考,如果有比较严谨的要求的时候,再根据大侠提供的公式好好算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关注解惑,万分感激,只是目前我还没研究那么深,我暂时只是想知道一个比较靠谱的经验值,在设计 ...

14#说的很对,跟介质参考层什么的有关,公式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