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移动元件时会跳出这样的警告然后身动关闭文件

楼主(2013-04-18):
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在文件夹下有一个.sav文件,就是最新文件,一种是打开这个文件,database check一下,然后可以保存成.brd的文件,另一种是直接把.sav文件改为.brd文件。前面一种好像比较好用。
另外看一下 file properties 中是否 unlock。

网友:
我有时也遇到这问题,应该是软件破解的问题。

1:DB下
2:重启电脑再开看看。

楼主:
试过,还是一样的,有时多点几个一起移又可以,单个就是不行

网友:
具体,是某一个元件,你只要动这个元件,软件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动其它的单个元件,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开一下其它的PCB,做一些操作。然后再来这个有问题的PCB上操作,看看能否行。我有次是这样解决的。反正有点莫名奇妙。

楼主:
就是移动那一个元件到指定的位置就会出现,移到别的地方又没事,打开其它的PCB操作,没问题的,但是一操有问题的PCB就是不行一移就跳出来,然后点确定就关闭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