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VRM在电源中代表什么?

楼主(2013-04-18):
举例来说,我的板是功率器件,如开关电源,输出是变压器绕组接二极管半波整流后再接电解电容,供给后级负载,如下图

那么我在仿真的时候设置VRM,我是否应该设置输出滤波电容为VRM,还是整流二极管,亦或是变压器输出绕组?

网友(2013-06-06):
如果你有diode的spice model就设置成变压器,但其实从AC角度来讲diode带来的噪声可以忽略,至于DC drop你可以查datasheet给个近似值
如果没有spice model 建议就用diode的negative node

网友(2014-01-04):
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呵呵,以后一起交流。应该是看情况,可以用详细模型,也可以用粗略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