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颜色设置问题

楼主(2013-04-18):
因为常切换15.X和16.x后来用16.5的时候 突然发现颜色设置出现15.X的版本了 怎么解决?请教

网友:
不明白你的二个版本是如何来切换的.
但15.x和16.X 的COLOR介面的命令是不同的.
15.X : color
16.X :   color192

你在16.X下面输这二个命令会得到不同的介面.

你再去查找下,你切换过程中改变的东西.

楼主:
切换用的就是自带的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工具 以前都是正常的 突然就出现错误的情况 我给的图片color显示不对 正常的不是这种格式 但是你说的color192输入后打开就是正确的  为什么快捷方式的图标显示不对呢  请指点 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在命令栏中输入color是和15.x一样的 用快捷工具栏就是16.x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