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布线问题

楼主(2013-04-19):
我想按照图片的要求布线,即导线的两端不是圆弧状,比如不拐弯的导线是一个长方形,但是我画出来的导线连线始终都是以圆弧形式结尾的,我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请上图解释

网友:
你这情况,讨论的前提,除非是画天线,不然任何一个网络到头来,都会以焊盘的方式来结束,所以就不存在何种走线开始结束方式。

走线方式设置不了。
前提:这种方式走线不多,不然,够麻烦的。
1:可以换种方式,用shape来连接。
2:也可以用RF功能来完成所用连接方式。

楼主:
谢谢,使用rf功能果然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