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上电后,DCDC输出延迟,拔电再上电后输出就不延迟了

楼主(2013-04-19):
5金币
我用了一个DCDC做降压,两版硬件设计得一模一样,但是第一版硬件无论每次上电间隔是多少,DCDC在得到输入后都能立刻输出;而第二版硬件,在第一次上电后,需要等300ms才有输出,这时拔电再立刻上电,DCDC就没有300ms的延迟了。
请问各位大虾原因是什么,因为涉及上电时序,所以第一次上电这个电压总是滞后于其他电压,导致系统不能启动。

网友A:
這樣看起來有可能是開機瞬間 Inrush Current 過高,導致 IC 啟動 Soft Start。

如果你在意這個時序,要麼是減低系統的負載電容,再不然就是選用沒有 Soft Start 的 DC/DC Converter 的型號。

希望這樣的分析對你有幫助!

网友A:
这时拔电再立刻上电,DC/DC 就没有 300ms 的延迟了。

所以說,斷電後等久一點再上電還是有 300ms 延遲囉~?

看起來像是電路中電容效應在作祟。

有調換過兩邊的 DC/DC Converter 試試看嗎?

有些 DC/DC Converter 有 Soft Start 延遲啟動功能(會以型號做區分),對調 IC 試試看,會不會是廠商出錯料給你了。

网友:
同意2#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拔电再立刻上电,DC/DC 就没有 300ms 的延迟了。

所以說,斷電後等久一點再上電還是有 300ms 延遲囉 ...

我也觉得可能是电容效应;但对调了两版的DCDC后,现象还是一样。
下面是上电的时序图,看样子又不像是电容效应造成的,输出电压在延迟一段时间后上升得很陡。

网友A:
「現象一樣」意思是說問題是跟隨板子,而不是跟隨 IC 對不?

能告知是哪個 DC/DC Converter 型號或給一下原理圖,大家幫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象一樣」意思是說問題是跟隨板子,而不是跟隨 IC 對不?

能告知是哪個 DC/DC Converter 型號或給一下 ...

是的,问题是随板子。下面是原理图。

网友:
看輸出電平有微微上升,到了某個電壓點就突然跳上去了。

可以減低輸出電容,先拆掉 100uF 試試看。因為你後面的板子上或許還有其它大電容,也許對 DC/DC Coverter 開機時的瞬間輸出過載了。

网友B:
楼主,你这示波器上显示的输入电压,确定是5v的吗?每个通道都是相同的v/di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示波器上显示的输入电压,确定是5v的吗?每个通道都是相同的v/div么?

输入电压是5V,1通道的v/div跟2、3是不一样的。
输入电压和enable信号都不是问题的原了。

网友:
樓主︰

你這顆 DC/DC Coverter 有 Soft Start 耶~

只是我沒找到 Soft Start 規格時間是多久?

Soft-Start
The G5728 employs soft-start circuitry to reduce supply inrush current during startup conditions. When the
device exits under-voltage lockout or shut-down mode, the soft-start circuitry will slowly ramp up the output
volt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輸出電壓有微微上升,到了某個電壓點就突然跳上去了。

可以減低輸出電容,先拆掉 100uF 試試看。因為你 ...

拆掉100uF电容后,延迟时间缩短了......

网友:
那看来是楼主前后两板的负责有变化,电容也有增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看起來有可能是開機瞬間 Inrush Current 過高,導致 IC 啟動 Soft Start。

如果你在意這個時序,要麼 ...

嗯,我也发现有soft start功能了,我再好好对比一样两版的电流,应该会有不同。
多谢大虾了,分给你了。

网友:
小弟是建議後者,因為減低系統總電容量,不曉得有沒有其它副作用。

再則 G5728 沒寫明啟動 Soft Start 的條件及 Delay 的時間,即便是減低系統總電容量解決了問題,下次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再發生。

网友:
我也給了樓主評五分!

原因是樓主是一個優秀的提問者,對協助者問題有問必答,而且提供完整的原理圖和波形給大家分析。

曾經對一些提問者要求芯片資料,或是貼一下原理圖,大家好分析研究。

但是這些人不是含糊其詞不肯提供,再不然就是說原理圖和芯片資料裏的一模一樣。

所謂天助自助,你想要別人幫你,就要先幫別人!

在此給樓主按個「讚」!

网友:
我觉得如果你能把IC后端吃3V3_VDDIO全部断掉,再上电看看现象是否一样,如果消失,那肯定是你后端负载过大造成的。

网友:
我倒觉得不太像是soft start造成的。因为300ms的延迟是非常大的,正常的DC/DC的soft start是没有这么大的,常见值应该在几百us内。

再则如果是输出端电容导致的,根据你下电再上电的间隔不同,延迟也应该会不一样,而不是一直在300ms左右。
我想知道你enable测的是原理图上哪一点的波形,是在DC/DC的第一脚上测的吗?并且板上R425和R426是不是都有贴?

网友:
400ms Soft Start Dimmable Buck LED Driver

Intersil ISL1930

Soft-Start Operation
Soft-start is not user adjustable and is fixed at ~ 400ms. Both the duty cycle and control loop reference are affected by soft-start.Soft-starting both the duty cycle and the reference ensures a well behaved closed loop soft-start that results in virtually no overshoot.

网友:
因為樓主使用致新科技(GMT)的 G5728,芯片資料上只說它有 Soft Start,並未說明它的動作方式及原理。如果要確認是否為 Soft Start 造成的問題,或許可以如 17 樓所言,把負載(Load)都斷開之後再測測看!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呀 记得回来说声

想不到樓主這麼令眾人懷念!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可以把答案说下吗?

网友(点评):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_^

网友(2013-07-11):
新人,我觉得是电源后端的电容储能,导致芯片的缓启动失效!

网友:
负载电容大了吧导致延时了

网友:
不用看了,肯定是后端的负载电容过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