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过孔外围线圈?

楼主(2013-04-19):
怎么弄的 是不是快速布线里弄的

网友A:
    你想要的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是这样?

过孔外的圆线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孔外的圆线圈

    将内层设置成split/mix或cam plane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内层设置成split/mix或cam plane属性。

谢谢  吉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内层设置成split/mix或cam plane属性。

    CAM plane不行哦  split才可以设置成这样有什么用处吗  吉米

网友(点评):
没什么用。

楼主:
    哦,我刚学的 没多久。为什么地层没铜,铺了地层为什么看不到铜皮  电源层都能看到一块块分割好的不同电气。而地层看不到明明也铺了的。吉米。能详细说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