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把元件上面的网格去掉

楼主(2013-04-19):
如图  请问 该设置去掉元件上面的网格呢

网友(点评):
网上有现成的答复,扣 100 分... ^_^ 猜想添加后面的图片后可读性增强...

网友(点评):
重点留意 关闭 在线 DRC 有多个地方...

网友A:
你这是allegro里面转过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allegro里面转过来的吧...

不是的呀 直接在ad09中画的呢

网友(点评):
使用 ROOM 后会有这样的显示,确认是否需要使用ROOM?查看相关的room设置选项?

网友B:
    不显示这一层

网友(点评):
知道了。 控制 DRC 显示有两处选项... ,那就在下面图中再增加一种方式...

网友(点评):
可爱的小熊猫(长)奥(升调) 。好像在哪个帖子中我链接有 汶川地震后 建立的关注大熊猫 网址... 里面有很多好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这一层

不显示哪层?

    楼主提供信息太少,建议这类提问最好直接上传案例方便参与者测试。下面为可能的原因之一:

网友:
    器件间距规则,限高规则关了,应该就没有了

网友:
    V+D  后会显示一个个room 把它删除就可以了
这是你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时会有个room也更新过来了

网友(2013-07-30):
    5楼很给力,这样的帖子需要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