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交流电通过M7后怎么会成为-24V呢

楼主(2013-04-19):
18V交流电通过M7后怎么会成为-24V呢,而且M7还是反接的,不理解,求高手解答

芯片的输入输出脚方向都是反的,但能工作,奇了怪了

网友A:
    楼主,个人感觉该芯片并没有接反,输入-15,输出-24,电流方向依然是vin到vout ,有问题么?至于你说的M7上面二极管全是M7,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个,太模糊了
    请给出具体的位号

网友(点评):
上图了,直接是PCB板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个人感觉该芯片并没有接反,输入-15,输出-24,电流方向依然是vin到vout ,有问题么?至于你说的M7上 ...

真反了,我待会儿给你上个图,-15V是给放大器供电的,外部电源是从out脚进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反了,我待会儿给你上个图,-15V是给放大器供电的,外部电源是从out脚进来的

    P2封装管脚顺序

网友B:
    LZ贴出来的规格书明显和PCB的封装不对。从PCB上看,pin2和EP是接GND的,但是规格书的图上pin1是GND,pin2是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贴出来的规格书明显和PCB的封装不对。从PCB上看,pin2和EP是接GND的,但是规格书的图上pin1是GND,pin2是 ...

    没错的,pin1是单点接地,在板背面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的,pin1是单点接地,在板背面接的

    奇怪,为什么我查到的规格书,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
    LZ,你有没有发现你这PCB画的很不标准?
    你这原理图也有问题,包括你的79L15引脚也有问题。
    暂且不谈你的二极管没标极性和电容极性标反。

    按照你的PCB板,18V电源输入经过连接器-->开关-->D8防反二极管-->P2的pin2输入脚(记住,在你的实物里,79L15的1脚为GND,2脚为IN,3脚为OUT。)
    然后经过P2将+18V转换为-15V。
    电路没一点为题。

所以是你抄板错了,然后画了一张乱七八糟的原理图?请仔细校对你的实物和原理图,不谢!

网友C:
    这才是正确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正确的原理图

    嗯,可能是我这个规格书有问题,输入输出要反过来才对,可是按规格书上说,79L15是负电压转负电压,而我在PCB板上量的P2的2pin输入为-24V,然后二极管D8的另一侧为24V,这就很难理解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为什么我查到的规格书,跟你的不一样

    我查的规格书,给你look下

网友:
    我收回在第8楼和第9楼说的话,是我理解有误,我把79L15理解为通用型的LM7915了。
仔细从各官网上查看了79L15的芯片资料,才明白ST公司的79L15是一款输入为负电压,输出为负电压的稳压芯片。
所以你的PCB板没问题,只是你原理图有误,原理图中P2的1脚为GND,2脚为Vin,3脚为Vout。

再说说你开始提出的问题:
输入为18V交流电通过D8半波整流(下半波通过),CE6滤波。可能是由于79L09功率比较小(Iout<100mA),所以CE6一直处于充电状态,使得P2的2脚(IN)电压达到-24V。

网友D:
    正常的。负压如果要接稳压二极管也是负级接地,正极接负压,交流电经过整流变成直流是会变大一些的,当年的彩色电视机输入220V交流电,桥式整流后直接电是280V左右,修过老式彩色电视机的人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负压如果要接稳压二极管也是负级接地,正极接负压,交流电经过整流变成直流是会变大一些的,当年的 ...

    那经过二极管整流后,流过负载的是一个半圆形的波形直流电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都那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