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利用reuse拷线的疑问

楼主(2013-04-19):
大家好,在使用pads从相同的,并且布好的板子上拷贝线过来的时候,为什么导入reuse之后,利用精确坐标定位还是感觉有那么一点点没连起来,各种短小的飞线,不像allegro那样直接完全重合,请问,是固有缺陷还是哪里要设置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利用栅格精确定位,和你的操作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做REUSE的时候先设置大一点的栅格,把原点定在某一焊盘的中心点。COPY后也是在这个中心点。那就很准确了。

网友B:
    没有精确定位。

网友:
    两个板子的格点不一样 设置成最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栅格精确定位,和你的操作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做REUSE的时候先设置大一点的栅格,把原点定在某一焊盘的中 ...

    我发现栅格压根就没用

楼主:
    待会儿把网格弄一样试试

网友:
    中心點要抓準

网友(2013-12-18):
pads reuse 精确定位     做好reuse ,再选择reuse 复位原点 输入精确座标。( 使用reuse PCB座标与原PCB坐标一样,)把reuse加入PCB ,再选择reuse 右键在属性里输入坐标。

网友:
    pads reuse 精确定位     做好reuse ,再选择reuse 复位原点 输入精确座标,再保存。( 使用reuse PCB座标与原PCB坐标一样,)把reuse加入PCB ,再选择reuse 右键在属性里输入坐标。这样就可以用坐标精确定位 。

网友:
    pads reuse 精确定位     做好reuse ,再选择reuse 复位原点 输入精确座标(如 s 100 100     空格键确认。),再保存。( 使用reuse PCB座标与原PCB坐标一样,)把reuse加入PCB ,再选择reuse 右键在属性里输入坐标。这样就可以用坐标精确定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精确定位。

pads reuse 精确定位     做好reuse ,再选择reuse 复位原点 输入精确座标(如 s 100 100     空格键确认。),再保存。( 使用reuse PCB座标与原PCB坐标一样,)把reuse加入PCB ,再选择reuse 右键在属性里输入坐标。这样就可以用坐标精确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