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宽规则设置无效

楼主(2013-04-19):
用的是altuim winter09, 在差分规则设置线宽4.3mil,线距7.7mi,线距规则设置生效了,可是线宽设置规则没有生效,拖出来的线是5mil宽的,有时候2根差分都是5mil,有时候一根是4.3mil,一根是5mil,附图是规则设置页面和实际走线情况,靠下的那根线是5mil的,困扰我很久了,求高手解答,谢谢!

规则设置

规则设置

实际走线

实际走线

网友A:
要看你设置规则的页面,再有你设置这么多项差分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设置规则的页面,再有你设置这么多项差分规则,???

不是要为每一组差分线设置一个规则么?在指定差分对的时候,规则设置我已经把所有的都设置为4.3mil了,可是总是一根是4.3mil。另一个是5mil

网友:
1、差分间距设置,如截图00
2、差分线宽设置,如截图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