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中对过孔有个疑问,一直没有想明白,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2013-04-19):
    过孔在多层板(例如6层板)上,中间层上也是有焊盘的吗?和表层一模一样的焊盘?
表层上可以看到是有的,中间层上如果这个过孔有连线,他有焊盘吗?还是线连接到孔壁上的?

网友:
_ _
_|_
    _|_
_|_
    类似上图
    默认是有焊盘的,线不能连在没有焊环的孔上,有很大风险,因为钻孔是有误差,板厂一般不建议焊环宽度在0.2mm以下还要连线。如果你内层没有连线或铺铜连接,可以把焊环做成0。比如下边那样
    _ _

    _|_
    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