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电源问题

楼主(2013-04-19):
HI:
请问下,电脑主板上好有+12V,-12V,+5V,-5V,3.3V,1.8V这是电源是通过220V输入交流电AC/DC吗?如果一个电压都是AC/DC,那6路电源是不是要6个AC/DC?

网友:
楼主有可能无解其中的意思了,这些电压只是部分由AC/DC转换,有的是DC/DC转换的,还有的是LDO。但是目前用LDO的会比较少了。

楼主:
你的 意思是说,AC/DC转为为 一个电压A,其他的电压通过电压A要么是DC/DC,要么是LDO转化来的?

网友:
楼主你想多了哈,电脑主板上所有的电源一般只有24V是AC/DC外部220V交流转过来的,其余的电源都是通过24V通过DC/DC(包括LDO和开关电源灯)转换来的哈。

网友:
貌似LZ说的是台式机上的主板?你所说的 电脑主板上好有+12V,-12V,+5V,-5V,3.3V, 这些电压都是先从AC 220 经过电脑里的开关电源转分出来的,一个开关电源里面的大火牛次级绕不同组线圈搞定输出以上这么多路,然后再供给到主板上,,

网友:
输入220V,说的是台式机吧。笔记本上都是DC-DC.一个3.3/5的电源芯片,直接输出12V.1.8V用的是5V转的LDO.

网友:
AC220转出24VAC然后用AC到DC的相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