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dxf

楼主(2013-04-20):
请问各位,怎样将一颗allegro的零件转成dxf格式啊?(要pad大小及drill孔大小都有的那种)

网友:
Export-dxf,然后选择自己要出的东东就可以了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导出的DXF PAD中有孔的形状???我导过很多次,重来没出过孔的形状。。。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