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16.5怎样设置才能重叠放置元器件!!!

楼主(2013-04-20):
    请教allegro 16.5怎样设置才能重叠放置元器件!!!

网友:
    设置不同高度好像可以的

网友:
    有些错误自己了解的,不会影响PCB,可以让它存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楼主:
    用WAIVE DRC命令

网友:
    为什么要重叠放置那?

网友:
    楼上说法。。。。。。

网友:
    樓上的諸位別亂了 , 這是有邏輯檢查根據的 , 不能含混帶過.

各位在學習建零件時 , 沒人告訴妳們如何設定 Package High , 以及它的用途嗎?

    零件高度是否會出現 DRC 是取決於兩顆零件的 Place_Bound_Top 碰撞到後.
    這時候系統會比對這兩棵零件之間的 Package High 的值 , 如果都只有設定 Max 值 , 哪這兩顆零件一定不能重疊. 因為系統會比對彼此之間的 Min. 和 Max.
如果 A 零件的 Max. 值比 B零件的 Min. 值小或相等 , 則 A 零件是可被置於 B零件的下方. 就不會有 DRC 出現.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要不你只能忽视这个DRC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