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那个规则设置不正确导致BGA无法扇出,请大虾指教

楼主(2013-04-20):
不知道我设置的哪里不符合要求,BGA就是无法扇出,但是放到别人的文件里就可以。
不清楚哪个规则导致的。
哪位给看一下,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导致无法扇出,设置过程都是按照扇出教程来做的。
附上文件,请大家指教!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好了

老大,你改了以后可以了。
但是我的那个文件问题在哪里呢?哪个地方设置不对?哪个地方存在问题?还请指点。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你改了以后可以了。
但是我的那个文件问题在哪里呢?哪个地方设置不对?哪个地方存在问题?还请指 ...

老大,你好。我就加了一个板框,其他好像没有改,你看一下可以的文件设置和你的有什么不同吧,拜拜。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9.5,已经可以了,好像是没加板子边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