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中,输入电压和PWM频率已知,输出电压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3-04-20):
升压电路中,输入电压和PWM频率已知,输出电压范围怎么计算的;或者5V输入,PWM 1M占空比20%,要求输出正负16V电压,那电路中的参数怎么计算出来呢,电路图如图1

网友:
佔空比只有 20% 是不是太低了些?

网友:
樓主貼的應該是廖大這個原理圖的一部份。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444-1-1.html

网友A:
樓主啊! 用你現在的原理圖不可能有 +16V 或是 -16V 的輸出。原理圖絕對有錯誤,不相信請您自己仿真試試看。

网友B:
仿真達人出手了!

仿真的結果是 15.xV 沒錯,但神奇的傑克說樓主多畫了一個器件,要移除才會得到正確的結果。

网友C:
原理图不对吧,Z2B接地的那个脚断开接个10V那么VGH就可以达到 ,,上面的VGL,最多也就1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不对吧,Z2B接地的那个脚断开接个10V那么VGH就可以达到 ,,上面的VGL,最多也就10V左右,

呵~你跟我之前的算法差不多,但仿真達人 - 神奇的捷克仿真的結果卻是 15.xV。這不代表你我的想法一定是錯的,而是仿真的結果到底有多貼近真實。也許需要有人去做一下實驗,解答一下大家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啊! 用你現在的原理圖不可能有 +16V 或是 -16V 的輸出。原理圖絕對有錯誤,不相信請您自己仿真試試看。

我搭电路测得输出确实有+16和—16V,原理图没有错,

网友:
为什么我仿真出来总是+20  -20V以上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搭电路测得输出确实有+16和—16V,原理图没有错,

幹得好!大家全錯了。

网友:
不是吧,那液晶屏正负压电路可以省掉一个升压IC了?

网友:
不管實際測也好,或是仿真也好,無圖無真相。

=====================
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  名偵探_柯南
=====================
The Truth is Out There。 -- The X-Files
=====================

仿真達人反擊了!^_^
眼见为实:victory:

网友:
如果单纯的从原理上看的话,个人觉得最多能有+5V的输出

网友A:
先說說原理圖不合理的地方。MOS 管的 GATE 為麼要接電容器。
接了電容器 MOS 管的 GATE 直流電壓水平是怎麼算? PWM 1MHz 占空比 20% 經過電容器到GATE會變怎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仿真達人出手了!

超级狗,多画了什么啊

网友(点评):
你樓上講了呀~Gate 放了電容,只有 On 的瞬間會打開一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超级狗,多画了什么啊

那奇怪,我仿真最大才10V

网友(点评):
神奇的傑克說要 Gate 端的電容拿掉,輸出才會有 15.x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奇怪,我仿真最大才10V

樓主發這貼的時候我還不會仿真,是仿真達人 - 神奇的傑克說他做出來的結果是 15.xV,我自己是沒做過這個圖的仿真。

网友:
PWM的GATE接个电容是为了防止程序跑飞,MOS一直导通,至于从电容出来的波形就不是规则的波形了。这个电路实际效率还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說說原理圖不合理的地方。MOS 管的 GATE 為麼要接電容器。
接了電容器 MOS 管的 GATE 直流電壓水平是怎麼 ...

请问你们仿傎用什么软件,如何系统的学习仿真,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教材,在大学没学到什么,现在工作上要经常用到,谢谢.

网友(点评):
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6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