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置ROOM的规则,ROOM规则怎么运用呀?

楼主(2013-04-21):
AD设置ROOM的规则,ROOM规则怎么运用呀?
我设置了一个ROOM1的规则,在ROOM1里面线间距最小为7mil,而整个板上的线间距最小为10mil(当然还有其它的线间距规则),
如图1所示线间距的优先级,当我把Room1的优先级为最高时,ROOM1内的走线就不会有报错,但是ROOM1外的走线线间距小于10mil也不会报错了,??这与设计规则不符了,我要求ROOM1内线间距小于是10mil,大于7mil不要报错,ROOM1外面的线间距小于10mil要报错。请哪们高手知道怎么解决,或者规则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调整规则的优先级,排列顺序应该是:1,ROM  2,PolyGND  3,polyGF   4,+12V  5,all   这样就OK 了。

网友:
楼上正解.
可能楼主对room区域的理解不够,可以这样来比喻,你对某个区域画了一块room,就好像是你将这一块区域单独拿出来当成另一块PCB进行Layout,所以这一区域的规则是需要进行单独设置,而规则优先级设置就是为了不然你的其他的一些整体规则设置不会影响到room区域内的Layout作业,所以一般的时候room区域内的优先级设置都是最高的.
像你说所的,当你把room1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时,room1外围的走线间距小于10也不会报警,很有可能是你在哪里设置不当,建议仔细查看下不行再详细截图几张传上来看看.

网友:
区域规则,你得理解整体和部分,部分的肯定高于整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规则的优先级,排列顺序应该是:1,ROM  2,PolyGND  3,polyGF   4,+12V  5,all   这样就OK 了。

不行,按照你说的规则去设置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它地方要设置的,图1为规则设置,图2为DRC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按照你说的规则去设置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它地方要设置的,图1为规则设置,图2为DRC后的结 ...

亲..你这个ROOM内的很多报错一眼就能看出来明显不是因为间距规则不满足而报错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3-05-23):
    要求ROOM1内线间距小于是10mil,大于7mil不要报错
    这个应该做不到,ROOM1安全间距,只要大于7mil就不会报错

网友B:
    只有学习的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学习的份

同感,无发言。

网友:
    我也搞过Room规则设置,但Room区域总是有错,不知道何解!

网友(2013-11-22):
有文件上传是最好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