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7.9 类似cadence的xnet怎样设置

楼主(2013-04-21):
画板子时,发现RS422_RX∧∧中包含网络RS422_RX 和网络&N610475,可是RS422_pX却没有和网络&N610476形成RS422_X∧∧,这是一对差分线,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做到一致?

网友:
是不是把CES中 RS422_PX这个网络中的Analog那一项打上勾了?把勾去掉就行了。
5 q1 ]; k/ ~; g& i2 T不能解决的话,那就要在CES中Part里面找到对应的器件,然后把Series勾上。

楼主:
RS422_RX∧∧这个网络中的Analog那一项打上勾后,可以解除Xnet的关系;把CES中 RS422_PX这个网络中的Analog那一项打上勾后却不能生成Xnet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