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22):
这个该如何解决

网友:
点击跳过---里面选择自动----点0K.

我就是这样

网友:
每次开机都提示,怎么才能取消。

网友(点评):
双击跳过---里面选择自动----点0K.

网友:
这个不用管吧。

网友:
不用解决,跨过

网友:
我也有楼主的问题?望高手解答!

网友:
确定 就好了。这个提示是pcb里文本的字体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