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Orcad不能生成网表

楼主(2013-04-22):
各位朋友,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装的是cadence15.7,用一个批处理文件引导licence后可以正常启动和运用。以前使用没有问题,最近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orcad不能生成allegro的网表,重装了几次软件都不行。我又不想重装系统,各位朋友看看如何解决?

没有出现allegro字样

没有出现allegro字样

编辑allegro.cfg文件出错。

编辑allegro.cfg文件出错。

网友A:
重新定位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定位配置文件

我重新定位了配置文件,点击OK保存,还是不行,定位配置文件后也还不能对配置文件edit

楼主:
我重装了系统后,再重装软件问题解决了,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B:
建议用others出。深圳某大型Layout 公司也是用Other是里出allegro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others出。深圳某大型Layout 公司也是用Other是里出allegro网表。

cadence官方推荐的出网表方式就是直接出,这样可以把属性带进allegro.用第三方网表出是一种替代方法,很多属性带不进来,也没法和orcad原理图交互设计。专业layout公司用第三方网表是因为客户只给他们pdf档的原理图(非orcad/hdl原理图原文件)和第三方网表,出于资料保密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