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use掉孔和线

楼主(2013-04-22):
我在使用reuse的时候,孔和线总是掉很多,有警告,请问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选REUSE时候没选全吧,设成selsct anything,再make一个REUSE试试。

楼主:
全选了,在本板子中掉用都在,其他板子就会掉。

网友:
可能是另一块板子的NET匹配不全,可以查查那块板子的NET

网友:
我用9.3 板  有時也都會掉線  跟掉VIA 所以在COPY完時 要小心檢察

网友:
4楼说的很有可能。另一块板子上没有的网络,当然会掉了。。。你得确认你所选入reuse的网络在另一块板子上是全部存在的。

网友A:
一般reuse不会掉线和V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reuse不会掉线和VIA

是呀。那么多年还没遇到过。

网友B:
不要selsct anything,要不然会选中很多不用的东西。在filter里只勾选线和孔。在框选要reuse的部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的两个板子的网络部匹配了,需要仔细检查

网友:
这个简单:首先请确认网络中有没有焊盘(PAD),网络是否是两个焊盘之间的网络,如果是reuse就不会掉VIA(线)如果不是就必须掉VIA(线)

网友:
你应该是设置没设置好

网友C(2013-05-28):
引用 网友B:
    不要selsct anything,要不然会选中很多不用的东西。在filter里只勾选线和孔。在框选要reuse的部分

    不选元件?要是想把布局布线一起复用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选元件?要是想把布局布线一起复用怎么设置呢

    那就把器件那一相也勾选。再REUSE。最好先把要走线的板子,对应的器件删掉。考过来之后,注意原理图和PCB的位号,改成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器件那一相也勾选。再REUSE。最好先把要走线的板子,对应的器件删掉。考过来之后,注意原理图和PCB ...

    我没删掉直接用的时候,提示没有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