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关于BGA芯片下面电容放置和电源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这个BGA芯片的电源如何分割,黄色的网络是1.2V的另外一个是3.3V的,芯片的电源脚这么乱怎么分割在一个平面啊

网友A:
用两个电源平面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电源平面试试吧

可以这样吗,中间两层全部是电源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吗,中间两层全部是电源层

你的板子是几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是几层的?

按照他说估计是四层

网友B:
    大致可以这样割  但是你的过孔看不清楚在哪里  另外可以调一下过孔的位置,避免出现瓶颈,

网友B:
    你的灰色是gnd对吧

网友C:
    这个芯片  电源分散的好开。照着看来 蓝色是3.3  黄色是1.2. 灰色是GND。主要优先1.2尽量。3.3考虑从底层走线来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是几层的?

    四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灰色是gnd对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可以这样割  但是你的过孔看不清楚在哪里  另外可以调一下过孔的位置,避免出现瓶颈,

这个对我来说难度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  电源分散的好开。照着看来 蓝色是3.3  黄色是1.2. 灰色是GND。主要优先1.2尽量。3.3考虑从底层走 ...

是啊电源脚分的很乱,可以考虑你的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