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得到Grid的颜色值?

楼主(2013-04-22):
    HI,版主好!大家好!

    想通过skill修改下Color Dialog面板Display下面的一些颜色设置,比如Grid、Temporary highilght、Waived DRC等的颜色,请问如何得到这些颜色值并修改它呢?谢谢!

网友A:
    1. axlSetColor('background '(0 0 0))   ;;这可以用来修改background
    2. current = axlDBControl('gridColor)  ;;可以得到grid颜色
    3. old = axlDBControl('gridColor, i);;可以设置grid颜色,i为1~24,返回值为原来的颜色值,要用axlVisibleUpdate函数更新。(但是我在16.3上测试发现会有更新不了的情况,大家可以也来试试)
    4. listOfNames = axlDBControl(nil)  ;;用来查看关键字的列表

    可以参考algroskill文档里关于axlSetColor,axlDBControl的说明

楼主:
    谢谢talient的详细解答,通过axlDBControl这个函数基本上能完成设置,但有些却不能,比如Drill Holes,通过axlDBControl(nil)来查看,没找到有这个参数,我用的是16.3版本的allegro,不知道跟这个是否有关?还是要用到其它方法?谢谢!

网友(2016-09-08):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algroskill文档里关于axlSetColor,axlDBControl的说明

    找了很久,这个太有用了。
    现在是:
    axlDBDisplayControl

网友(2018-02-05):
引用 楼主:
    谢谢talient的详细解答,通过axlDBControl这个函数基本上能完成设置,但有些却不能,比如Drill Holes,通过a ...

    快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