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的参考地是哪里,是DC-DC本身的地还是输出电容的地

楼主(2013-04-22):
    各位,有个疑惑,不确定这个参考地是要选择哪个,怎么确定这个参考地?

网友:
    原边一个地,副边一个地。

网友:
    DC-DC如果是bulk降压的话节点是输入电容和二极管。
    / P) K! w& r; ]2 @就是说开关在开关时,变化电流只在输入电容和二极管的回路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