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出gerber文件?

楼主(2013-04-22):
allegro如何出gerber文件?本人出geber文件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钻孔层的文件缩小了,自己跳到一个角落了。其他层的geber都正常,想问下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精度设置不对

网友A:
什么意思,贴图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贴图上来啊

这就是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的问题

第一个图是导入到CAM里的,在allegro理的钻孔列表导入到CAM后就剩下开头的第一个字母,想问下怎么回事  急急啊!!!!!

网友A:
检查下gerber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gerber设置

gerber的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gerber的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大神,出gerber到指定的文件夹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