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支持PCM short/long mode的I2S音频解码芯片

楼主(2013-04-22):
如题,谢谢!

网友A:
您是指 PCM Short Frame Sync. 和 Long Frame Sync. 是吧?

网友:
沃夫森(Wolfson)W9713L / W9714L

這家的東西是好,但就是貴了些。

而且 AC97 Interface 和 Resistive Touch Controller 也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指 PCM Short Frame Sync. 和 Long Frame Sync. 是吧?

是的,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芯片呢?

就上面的朝日電子(Asahi)和沃夫森(Wolfson)呀~

這年頭支援 Long Frame Sync. 和 Short Frame Sync. 的 Audio Codec 好像越來越少了,上面兩款都是很久以前用過的型號 。

樓主是想接什東西?GSM 或 3G Module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上面的朝日電子(Asahi)和沃夫森(Wolfson)呀~

這年頭支援 Long Frame Sync. 和 Short Frame Syn ...

主要是验证芯片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验证芯片功能

我們該不會在做同一件事吧?

有家公司也叫我們幫他驗證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上面的朝日電子(Asahi)和沃夫森(Wolfson)呀~

這年頭支援 Long Frame Sync. 和 Short Frame Syn ...

WM9714L里面好像没有怎么区分 short和long frame sync 的设置吧,求超级狗解答。AK4671是BGA封装的,不好焊接啊,这两个都不是很理想,有没有单独的PCM接口的codec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WM9714L里面好像没有怎么区分 short和long frame sync 的设置吧,求超级狗解答。AK4671是BGA封装的,不好 ...

其實我用過的是 WM9713L!

有幾個問題想問樓主︰

  • Audio CODEC 需要幾個 Channel?
  • 單純要驗證語音,還是連音樂也要?就是只要 8K/16K  Sample Rate 就可以,還是要 44.1KHz、96KHz 這些 Sample Rate 也要?
  • 需要 Mic、Eearphone、Speaker Out 這些界面嗎?
  • I2C 和 PCM 界面可以分開嗎?

网友:
單獨 PCM Codec

TI TP3054/TP3055

很多傳統電信(Telecomm)產品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用過的是 WM9713L!

有幾個問題想問樓主︰

只需要一个输入接口能支持I2S standard,left justified,short justified,long frame sync,short frame sync这五种格式,并且带一个headphone输出接口即可。我找到的一般都是只支持前三种的,很少能支持五种的啊。

网友A:
我用過的 Audio Codec 對 Long Frame Sync. 或 Short Frame Sync.,都是會自動判別不需要預先做設定。

你可以參考 TP3054 Datasheet,這顆傳統的 PCM Codec 根本沒有任何界面可以做設定,但它還是支援 Long Frame Sync. 及 Short Frame Sync.。

唯一從軟體口中得到的經驗是,芯片資料上的時序圖,Long Frame Sync. 通常只畫三個 PCM Clock 的長度,但他遇過要拉得更長才會正常動作的狀況,Realtek 和 Wolfson 的 Audio Codec 都遇到過。

現在能完整支援 I2S 和 PCM 的 Audio Codec 不多,建議您考慮 Wolfson 的 WM9713L 或 WM9714L。

另外,我看到樓主寫的需求只要 Single Channel 和一個 Headphoe Output,意味著你只要放音、不需要收音。所以應該只要找 Audio DAC 就可以,如果是這樣或許還有其它選擇,我可以再幫您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過的 Audio Codec 對 Long Frame Sync. 或 Short Frame Sync.,都是會自動判別不需要預先做設定。

你 ...

非常感谢超级狗大侠,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沃夫森(Wolfson)Audio DAC WM8761

SOP-14 保證好銲!

有些芯片資料蠻搞怪的︰
PCM Mode 偏要寫 DSP Mode
Long Frame Sync. 偏要寫 Late Mode
Short Frame Sync. 偏要寫 Early Mode

樓主看合不合用囉~

网友:
沃夫森(Wolfson)Audio DAC 系列全在這裏!

http://www.wolfsonmicro.com/products/da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