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 10A UC3842充电电路 请教一下储能电感L1过大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3-04-22):
如题,基于UC3842的BUCK恒流电路中电感L1过大会出现什么影响,小弟新手,求大神分析!电路图链接:http://www.hqew.com/tech/circuit/001003001_502981.html

楼主:
没人啊?自己顶

网友A:
我也期待解答,学习一下

楼主(2013-05-23):
引用 网友A:
我也期待解答,学习一下

都没人回答,囧

网友B:
这拓扑架构太老了吧,而且成本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拓扑架构太老了吧,而且成本贵!

我是新手,不是很懂,有什么新的拓扑架构么?请指教

网友(2013-08-25):
兄弟也来围一下

网友C:
    电感过大充电电流会增大,续流二极管也必须加大。这个电路只能做实验玩玩,生产成品效率低成本高,没市场

网友D:
    电感过大会影响瞬态,且开关管开通电流大,效率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过大会影响瞬态,且开关管开通电流大,效率降低,

    你前一个说法我赞同,但是这个电路电感量大开关管电流不会增大,只是充电回路电流会增加。这个楼主可以找变压器工厂或者自己绕个电感试下最清楚,多准备几副磁芯,磨中柱调节电感量试试;磨中柱要两边平均磨,只磨一面会因磁力线分布不均引起中柱附近线圈发高热。生活中很多问题得自己解决,多做少问才能进步,总是问别人自己会变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过大充电电流会增大,续流二极管也必须加大。这个电路只能做实验玩玩,生产成品效率低成本高,没市场

那请问一下有什么别的方案没有?充电电流10A

网友:
    我也没有合适的完整方案,建议你用CCM有源PFC电路,加半桥电路,后级像LED恒流电路那样,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充电电路。成本大约200左右(批量)不过没有涓流充电,温度保护等功能。你这电路最少也要个把月出产品,提提建议可以,提供方案你找TI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