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推挽输出的两个电路的讨论一(欢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指教)

楼主(2013-04-22):
    如图所示的推挽电路(我设置的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为1V/1KHz),暂且不考虑两个管子是否配对的问题。当我仿真的时候,发现即便Q2集电极接地时,仍然能够在负载R1上有输出(虽说失真确实很大),但是我不知道当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为负半周波形时,Q2是怎么工作的。按照我的想法,在此负半周波形时,Q2应该是截止的(因为CE间无压差),所以负载输出应该是没有波形才对。

网友A:
正半波时,Q1导通,C1充电;
负半波时,Q2导通,Vec随C1放电逐渐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半波时,Q1导通,C1充电;
负半波时,Q2导通,Vec随C1放电逐渐减小。

    可能只能这样理解吧,谢谢啦!

网友(2013-11-10):
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