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推挽输出的两个电路的讨论二(欢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指教)

楼主(2013-04-22):
    如下图所示,图二为仿真时T2(两变压器是随便选用仿真所用,为10:1的配比)初级的波形,但是搞不清楚T2初级怎么会输出波形。
    我是这样分析的,当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形处于正半周时(足够Q1的基极导通,但是CE间没有外置电压,所以CB也无正向偏执),照理Q1应该处于截止的状态,为什么在T2上面还是有输出呢?

网友A:
正负半周时Q1 Q2轮流导通致使T2初级有电流流过,T2次级感应得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半周时Q1 Q2轮流导通致使T2初级有电流流过,T2次级感应得到输出

    不能够实际提供能量?一个朋友也是这样解释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