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整板PCB ref rename的skill

楼主(2013-04-23):
按照R1,2,3,4。。。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方式排列

网友:
这个allegro自带啊
logic-auto rename refdes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capture进行到第三步,最后步出错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KS8995M_2_QFN48_KSZ9021RN,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112
#1 Error   [ALG0037] Unable to read physical netlist data.
#2 Aborting Swap file creation...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