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10保存后很小的板都有6-10MB大?

楼主(2013-04-23):
我想问下同事们,是否那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试试去除图中的勾项。

网友:
    楼上正解,选上了将就是将你机器上使用的字符库都包括在里面了,别人也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去除图中的勾项。

谢谢你,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