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原理图再导入到PCB

楼主(2013-04-23):
如题,我之前把原理图跟PCB导入好后,线也连接好了,现在我想把电容的编号由C?改变成AC?
改玩后再导入的时候发现还有部分电容又跑到右下角了,我只改了标号,没有添加电容,为什么电容的位置还会变?

网友:
你可以在导入之前出一个坐标文件,然后用记事本打开,把C替换为AC,保存,然后在导入原理图后,器件移位的话,就将之前的坐标文件导入就好了

网友A:
那就在原理图和PCB中都批量修改编号 不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原理图和PCB中都批量修改编号 不导入

请教下在PCB中如何批量修改标号?
还有不说的不导入是指修改完原理图之后不导入还是原理图和PCB都修改后不导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在PCB中如何批量修改标号?
还有不说的不导入是指修改完原理图之后不导入还是原理图和PCB都修改后不 ...

都修改后不导入

网友:
软件分配的ID变了,直接PCB里把C改为AC,然后出坐标文件,再导原理图,在导入坐标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