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元件自动拉到目前的鼠标上

楼主(2013-04-23):
请问
当我下达move指令的时候,利用Find symbol,key in 器件名称时,该器件能自动的跑到我目前的鼠标上
而不是被器件拉过去?!
HELP~~

网友:
执行移动(Move)后,在右边Find面板中勾选Symbols,然后在Find by name中选择Symbol(or pin),然后再在线面的方框里输入你要移动的器件的编号,回车,器件便会自动跑到目前鼠标上,而不用去寻找器件。

网友:
要想视图定位到需要找的元件,可以执行highlight命令后,再按照楼上的方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