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16.5回注出问题了,求解释····

楼主(2013-04-23):
各位大虾,16.5回注出问题了,求解释····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你先看看那个目录下面有没有那个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是否为空。注:反标之前,最好进行一次正标注,要确定你的工程是完全同步的情况下才能执行反向标注工作,不然,你的工程可能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那个目录下面有没有那个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是否为空。注:反标之前,最好进行一次正标注,要确定你 ...

你好,在该路径下没有swp文件,我在pcb editor里面进行了rename,但是并没有生成相印的swp文件,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file ——export logic才能产生反标文件,不然是不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 ——export logic才能产生反标文件,不然是不会有的

export logic以后还是没有swp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export logic以后还是没有swp文件

哦,那你在pcb中交换了管脚或者是逻辑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你在pcb中交换了管脚或者是逻辑门了么

你的意思是我有没有在pcb中改变元器件之间的逻辑连接吗?应该没有吧,我都是按照飞线布线的,设置了一下T行连接点和拓扑关系····

网友A:
如果你没更改连接关系,没重新标号丝印,是不用反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更改连接关系,没重新标号丝印,是不用反标的

我重新丝印了,所以ref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