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插入冒很小火花,求解办法?

楼主(2013-04-23):
经常我们在插入电源或者一些USB座子时,特别是没对准碰到外壳时冒很小火花, 我把外壳与PCB上GND用电容或者磁珠(加防静电瞬态二极管还没试过)隔开,但还是有,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啊 ?认证过不了啊  急啊

网友:
應該是兩系統地之間的電平差距造成的,先檢查兩邊的接地狀況,不行只好用小電容隔開兩邊的地試試。

樓主能告知是什麼樣的產品嗎?系統有沒有大地(Earth Ground)可利用?

网友:
用大电感会比较好

网友:
PCB对外接口最好做上ESD保护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系统供电12V的时候,用直流电源夹电源线的瞬间会擦出火花,地线是和整个PCB板的大地....产品是行车记录器....

网友:
    你是要过认证吗

网友(2016-12-2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Aubr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