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上输入滤波电容放置问题的思考,欢迎拍砖

楼主(2013-04-24):
先自我介绍,本人是做小家电布板的,所以对于布板理论没有很深刻的认识,譬如什么信号完整性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认识,最多只知道个安规要求。
由于最近公司要搞个布板案例分析比赛,我实在是不想讲什么生产工艺方面的东西,感觉那个显得太没水平了,就想讲讲理论上的东西,于是本人在极为有限的水平下,憋出了一点点东西,比赛要求语言精简,所以边幅不长。
自知肚子里墨水没几滴,怕在领导和同事面前出大糗,故在这把东西先放出来让大家点评指正!

关于PCB上输入滤波电容放置问题的思考——作者:leamon110

电容放置有两个基本要求:1,尽量靠近负载器件,2先过电容再过负载
1:尽量靠近负载器件——为什么?放多近?
   a.首先,电容放远了,会不起作用!
     信号在走线上的传输需要一个时间,从负载发生电压变化,到电容感受到此变化,再到电容吸放电来补偿次变化,都
     需要时间,电容放得越远,反应需要的时间就越长,最差情况下,干扰信号和补偿信号相位差180度,此时负载输入异
     动不但得不到补偿,甚至是两个信号叠加而加重了干扰。(电容的去耦半径概念)

   b.电容放远了,补偿不及时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因为每根导线都相当于一个电感,线越长,电感越大,而电感是阻碍电流变化的,此时如果负载
     突然变小(如芯片直接驱动LED),此时需要电容和电源来补偿电流,因为导线的寄生电感的存在,会阻止电流的补
     偿,如果电容越近,相对电容来说的导线电感就越小,对芯片的电流补偿就越及时。(回路电感概念)

2:先过电容后过负载——先过负载不行吗?
   a.先过负载不是不行,而是没那么好。
   比如一个电磁干扰信号过来,因为信号会先到芯片,在到电容,等电容反应做出补偿时,芯片已经受到一定干扰,如
     果先过电容再到负载,从电容阻抗特性知道,对于高频干扰信号,电容的阻抗要比负载低,大部分的干扰电流都会直
     接从电容流过,剩下的才对负载产生微小的干扰,就是说电容放前面补偿反应会更及时。

   b.先过负载不是不行,而是会延缓电原的反应速度。
   无论对于负载的输入干扰,还是对于电容对干扰作出反应后的恢复,最终都需要电源作出反应来进行补偿,如果电容
     放负载后面,就等于加长了电源跟补偿目标的距离,电源的反应传输到目标需要更长的时间,最终表现就是负载和电
     容的电压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

写之前就看过一点点传输线理论,也没看懂什么,因为layout工作性质的关系,也没做过什么测试,所以上面的基本是本人结合书本知识后得出的猜想,没错,是猜想,所以希望有相关经验的大神能给指点指点啊,如果不指点,哪怕指指点点也好啊!
欢迎拍砖

网友A:
对于电源输入或输出,如果滤波电容不止一个,尽量先通过大容量,再通过小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源输入或输出,如果滤波电容不止一个,尽量先通过大容量,再通过小容量的。

哦,没有,我这里是针对输入滤波电容的讨论

楼主:
有没有大神告诉我的想法对不对啊啊啊,求点评

网友B:
学习了!感觉写的挺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感觉写的挺正确的!

呵呵,谢谢,你这话是对我的一种鼓励 ,只可惜大神好像对电容放置这话题不感兴趣啊

读一下于博士的电源完整性,电容的放置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