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线的吗,帮我看看这个继电器是什么类型的啊?

楼主(2013-04-24):
datasheet在附件里。麻烦了哦,因为9814原装的是国外的,要50多块一个,所以想找个国产的,便宜点的。

楼主:
我看了下,这个继电器是贴片弹片继电器,是属于信号继电器吗?

算是!

网友A:
呵!呵!磁簧繼電器(Reed Relay)

這類繼電器基本上是不貴,但問題出在它是為射頻(RF)專門設計的,所以價格可能不斐。

Ideally suited to the needs of Automated Test Equipment, Instrument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equirements, Coto’s 9800 Series is an ultra-miniature Surface Mount Reed Relay that combines small size with exceptional RF perform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磁簧繼電器(Reed Relay)

這類繼電器基本上是不貴,但問題出在它是為射頻(RF)專門設計的,所 ...

哦  那你知道国内有吗?国产的?功能差不多的

网友A:
幾個關鍵器件特點︰

  • Coaxial shield for 50 Ω impedance
  • 6.5 GHz bandwidth for RF and Pulse switching (fast rise timepulses)
  • External Magnetic Shield

樓主真的是做 RF 應用嗎?是的話比較麻煩,不是的話或許可以換便宜一點的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個關鍵器件特點︰

  • Coaxial shield for 50 Ω impedance

  •  不是的   是老外让我找相似功能的   因为原厂的太贵的  想看看中国有没有产便宜点的。
你能给我推荐几款吗?  谢谢哦

网友:
最好是能知道你做什麼應用,因為有承受電流或電平需要考慮,也許機械式繼電器(Mechanical Relay)也可以。

    磁簧繼電器(Reed Relay)是單刀單接點(SPST)較便宜,雙刀或雙接點(DPST 或 DPDT)就機械式繼電器(Mechanical Relay)較便宜了,但總體來說都一定比你原來的那個型號便宜。

    請參考這網站:

    http://www.relay.com.tw/cgi-bin/products-search.cgi

DIP 和 MSIP 是我以前較常用的兩種封裝。

网友:
    東莞 清溪 吉星電子廠

http://www.bestarhk.com/ft/product.asp?bigclassname=20

    這家也有!

网友A:
    上海 斯丹麦德(MEDER)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meder-ghl.cn/reed-relaysoptocoupler-cn.html

    這家應該是外商,但我以前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 斯丹麦德(MEDER)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meder-ghl.cn/reed-relaysoptocoupler-cn.html

    非常感谢  。我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