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不能复制

楼主(2013-04-24):
1金币

AD13不能复制

网友(点评):
先复制少一点东西试试。 有实际sch 可以传给我帮忙分析。QQ:1411570752

网友:
还未使用AD13,对此暂无有效建议,期待大神回复!

网友:
具体一点呗,详细说说你的操作步骤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复制...软件正常的话是不会出现不能复制的问题的....

楼主:
就是画原理图的时候复制一个元器件。。。就出现这个错误。。。然后复制失败

网友:
可能是你的软件问题吧...我的13是木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你在那里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那里下载的?

就在jimmy分享的下载地址的帖子里面下载的....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点评):
客气了,我是因为新的版本对硬件要求低些才安装新版本用用。但因操作少,很多问题不会发现,对AD的要求是满足我当前的简单操作为准... 所以我的使用情况不能做为是否稳定的依据,稳定与否还是要看大家的使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jimmy分享的下载地址的帖子里面下载的....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 ...

关于缩放或移动PCB出现的卡顿 现象,当前规避的方式可参

Altium Designer13.0.12缩放平移卡机问题解决办法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5643&fromuid=63313

有此困扰的可试试...

确实,根据wang哥提供的帖子关闭的导航面板以后不会有顿卡现象了,刚刚安装还以为是我配置不够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画原理图的时候复制一个元器件。。。就出现这个错误。。。然后复制失败

看网友的反馈: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段时间了,在我用过的版本里,这是继 6.9版之后较为稳定的一个版本。

网友C:
AD13版本稳定如何啊,准备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13版本稳定如何啊,准备使用

正在使用当中,目前感觉良好.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真没水平啊,不清不楚。
目前AD13算是9.4后比较稳定的一个版本。
也不用破解只要用下LICENCE就可以用了。

目前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点评):
见到的多是DXP.EXE被替换过的,没有替换的很多也是在原始文档中已被 提供者 预先替换好的。还没看到过 DXP不用处理而能用licence的... 这个没有和原版核对时还是不提为好(弄不好就成误导了)

网友:
可能是你用的软件或者是集成库里的文件跟AD13有冲突

楼主(2013-05-28):
问题搞定了。我的虚拟打印机没有开,虚拟打印机开了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4-11-01):
可以试用13.4版本